波峰焊保养规范

楼主(2020-12-22):
波峰焊保养规范

1.机械部分:如果机台运转时太长,未保养,点检就会出现螺丝松脱,齿轮牙轮密和度不好,链条速度减慢,传动轴可能生锈导致轨道变形(如喇叭口,梯形等状)就会导致掉板,卡板现象,出现炉后品质不良,轨道水平变形等状况。既影响了机械的本身性能又浪费了生产时间,因为波峰焊导轨长期工作在200度以上的高温形况下,普通的油脂耐温不够,不但不能达到润滑的目的,容易干枯后造成传动受阻,建议选用耐温300 度,另外如果发现掉板问题,一定找厂商协商导轨调节装置是否存在缺陷。

2.发热管部分:如果使用时间过长未对发热管保养和更换,会出现发热管发热温度不均匀,发热管老化,断裂,SMT回流焊炉就会影响贴片元件的熔锡焊接效果。如出现冷焊,锡珠,短等不良,DIP波峰焊就会影响助焊剂对PCB'A的作用(达不到润焊效果)。锡槽的焊锡熔化时间延长,因温度不匀导致爆锡(因锡在熔化时爆到链条,轴承上而卡死),温控表示不准确(可能会道致误判)等等。这样既对品质没有保证又浪费了生产时间,更会增加机械成本,人工成本和物料成本。一般波峰焊预热器发热方式有三种:红外式,射灯式,热风式,不同发热方式都会有优点和缺点,最关健是根据您的产品定位发热方式,当然从保养方面来说好的波峰焊预热器一般为抽屉式比较好保养。

网友:
看看楼主分享的波峰焊保养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