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制后的红外对管电路,哪里可以改进一下?

楼主(2020-12-22):
下面这个红外对管传感器经过调制后的电路是什么样的,哪里需要改进?

网友A:
    判断有无差不多,看一下逻辑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判断有无差不多,看一下逻辑对不对。

可以详细讲一下嘛?我也没怎么看懂。

网友:
    逻辑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U2,U3成对使用,举个应用例子:U2U3之间有遮挡,C点高,LED2灭;U2U3之间无遮挡,C点低,LED2亮;

网友:
    你的这个电路没有任何问题,比较电路使用迟滞比较器,这样电路的抗干扰能力会好很多,另外VCC和GND之间的去耦电容要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