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扩展芯片 WK2124

楼主(2020-12-22):
    串口扩展芯片WK2124

    实现SPI桥接/扩展4个增强功能串口(UART)功能。扩展的子通道具备以下功能特点:

    • 每个子通道UART的波特率、字长、校验格式可以独立设置,最高可以提供2Mbps的通道速率;
    • 每个子通道可以独立设置工作在IrDA红外通信;
    • 每个子通道具备收/发独立的256 BYTE FIFO,FIFO的中断可按用户需求进行编程触发点;

    封装:SSOP20
    工作电压:2.5~5.0V
    具备自动休眠/唤醒功能

    原理框图

    封装引脚图

    与控制器接口

    • SPI总线:WK2124通过SPI和mcu进行数据通信。SPI会传输命令字节和数据字节。
    • 中断:WK2124的IRQ连接到MCU的外部中断输入引脚。这个连接非必须,未连接时只能通过查询的编程方式实现对子串口的数据收发,效率较低;
    • 复位控制:低电平有效,时间长度为10ms。复位以后,所有寄存器值恢复到默认值,SPI总线上的命令解析同时复位;
    • 时钟电路:采用无源晶振,晶振大小和子串口波特率相关;晶振必须并联的匹配电阻是1M欧姆;

网友:
    具备自动休眠/唤醒功能

网友:
    这算是广告贴吧,好歹也上个规格书显得专业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