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个振动方程的时候出现的问题,想请问下哪里出了问题呢

楼主(2020-12-22):
function dy=test_fun(t,x)
Mtotal=6.8;
Mvp   =0.25;
Mf    =8.1;
Mm    =8.6;
Mb    =8.5;
Msp   =2.1;
Kfe1 =2.5*10^8;
Kfe2 =3*10^8;
Kb1  =5.11*10^8+1.3*10^7*sin(438*pi*t);
Kb2  =6.04*10^8+1.55*10^7*sin(1216*pi*t);
K1=5.2*10^8;
K2=6.3*10^8;
Kvp=4.71*10^8;
Kvm=10^9;
F0=250;
n=1460;
Cvp=1100;
Csb=370;
Cb1=1900+100*sin(438*pi*t);
Cb2=2500+500*sin(1216*pi*t);
dy=zeros(12,1);
dy(1)=x(7);
dy(2)=x(8);
dy(3)=x(9);
dy(4)=x(10);
dy(5)=x(11);
dy(6)=x(12);
dy(7)=(-Cb1*(x(7)-x(9))-Cb2*(x(7)-x(4))-Cvp*(x(7)-x(8))-Csb*(x(7)-x(12))-Kfe1*x(1)-Kb1*(x(1)-x(3))-Kb2(x(1)-x(4))+F0*sin((2*pi*n/60)*t))/Mtotal;
dy(8)=(Cvp*(x(7)-x(8))-Kvp*(x(2)-x(4)))/Mvp;
dy(9)=(Cb1*(x(7)-x(9))-Kfe2*x(3)+Kb1*(x(1)-x(3))-K1*(x(3)-x(4)))/Mf;
dy(10)=(Cb2*(x(7)-x(10))+Kb2*(x(1)-x(4))+Kvp*(x(2)-x(4))+K1*(x(3)-x(4))-K2*(x(4)-x(5)))/Mm;
dy(11)=(K2*(x(4)-x(5))-Kvm*(x(5)-x(6)))/Mb;
dy(12)=(Csb*(x(7)-x(12))+Kvm*(x(11)-x(12)))/Msp;
end

网友:
    dy(7) = ...   -Kb2(x(1)-x(4)) 这个位置应该是少了一个*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