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TLAB做该积分,得到的是空矩阵,不知道该积分应该怎么编程序。

楼主(2020-12-22):
用MATLAB做该积分,得到的是空矩阵,不知道该积分应该怎么编程序,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syms A r
fun=@(r)A^2*r;
Q=2*pi*int(fun,r,0.1,0.5);%因为被积函数不含theta,所以直接乘以2pi
NQ=zeros(1,9);
for ii=1:9
NQ(ii)=subs(Q,A,ii);
end

NQ就是最后A从1到9积分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