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定位绝对坐标

楼主(2020-12-22):
    使用AD19进行PCB规则检查时,发现有些错误提示的是绝对坐标,请问该如何定位这个坐标

网友A:
    打开【工具】——【草图设置】,切换到动态输入位置,启用指针输入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工具】——【草图设置】,切换到动态输入位置,启用指针输入位置

    工具栏没看到这个选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