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gui 实战之计算器

楼主(2020-12-22):
问题(1) :本来是打算通过按键连接字符串,再通过eval计算,但是%号在matlab中不认

如何解决:通过strrep替换字符串里的%为/100

问题(2) :MATLAB GUI中怎么改变界面上的字体大小和样式

如何解决:文本编辑框、按钮等控件都有一个属性fontsize,用set修改这个属性的值即可。默认是8.0,改成自己需要的;

set(gcf,'defaultuicontrolfontname','隶书')设置默认字体为隶书;字体加粗。

问题(3) :C键清除所有计算即可,CE键则只清楚最后的一个数字

如何解决:多次利用stRFind查找运算符号的索引,取最大的为字符截取分界线

问题(4) :多次连续输入0如果不判断会导致00000出现,以及要避免0.002.003这种数字出现

如何解决: 按0键时判断字符串是否为0,如果为0则继续为0,不将0连接原字符串;建立一个全局变量,初始化为0,按下小数点后设置为1,为1时再次按下小数点不进行操作,再次按下运算符号时设置为0,即可再次使用,setappdata(GUI.Edit,'symbol',1)

问题(6) :±号这个键处理不好,最后只能用*(-1)来解决,但是在会显示出来,没有想到其他合适的办法

问题(7) :√键习惯是由于是先按√,在按数字,所以如果在窗口显示√,最后面字符替换查找我觉得很麻烦,没有发现简单有效的方法就用了^0.5代替,但同上也会显示出来

  •

function dpq2

  •

    global GUI

  •

GUI.fh = figure('units','pixels',...

  •

    'position',[1 1 300 330],...

  •

        'menubar','none',...

  •

    'name','DPQ_Tool2');

  •

%A=imread('naruto.jpg');   %读取图片

  •

    %javaImage = im2java(A);

  •

    %newIcon = javax.swing.ImageIcon(javaImage);

  •

%figFrame = get(GUI.fh,'JavaFrame'); %取得Figure的JavaFrame。

  •

    %figFrame.setFigureIcon(newIcon); %修改图标

  •

set(gcf,'defaultuicontrolfontname','隶书');

  •

    set(GUI.fh, 'Color',[0,0.7,0])

  •

GUI.Button1 = uicontrol('Parent',GUI.fh,'Style','pushbutton',...

  •

    'String','1','fontsize',12,'Position',[5 50 50 30],'callback',@callbackfcn1);

  •

GUI.Button2 = uicontrol('Parent',GUI.fh,'Style','pushbutton',...

  •

    'String','2','fontsize',12,'Position',[65 50 50 30],'callback',@callbackfcn2);

  •

GUI.Button3 = uicontrol('Parent',GUI.fh,'Style','pushbutton',...

  •

        'String','3','fontsize',12,'Position',[125 50 50 30],'callback',@callbackfcn3);

  •

GUI.Button4 = uicontrol('Parent',GUI.fh,'Style','pushbutton',...

  •

    'String','4','fontsize',12,'Position',[5 90 50 30],'callback',@callbackfcn4);

  •

    GUI.Button5 = uicontrol('Parent',GUI.fh,'Style','pushbutton',...

  •

        'String','5','fontsize',12,'Position',[65 90 50 30],'callback',@callbackfcn5);

  •

GUI.Button6 = uicontrol('Parent',GUI.fh,'Style','pushbutton',...

  •

        'String','6','fontsize',12,'Position',[125 90 50 30],'callback',@callbackfcn6);

  •

GUI.Button7 = uicontrol('Parent',GUI.fh,'Style','pushbutton',...

  •

    'String','7','fontsize',12,'Position',[5 130 50 30],'callback',@callbackfcn7);

  •

    GUI.Button8 = uicontrol('Parent',GUI.fh,'Style','pushbutton',...

  •

        'String','8','fontsize',12,'Position',[65 130 50 30],'callback',@callbackfcn8);

  •

    GUI.Button9 = uicontrol('Parent',GUI.fh,'Style','pushbutton',...

  •

        'String','9','fontsize',12,'Position',[125 130 50 30],'callback',@callbackfcn9);

  •

    GUI.Button_del = uicontrol('Parent',GUI.fh,'Style','pushbutton',...

  •

    'String','←','fontsize',12,'Position',[5 170 50 30],'callback',@del);

  •

    GUI.Button_ce = uicontrol('Parent',GUI.fh,'Style','pushbutton',...

  •

    'String','CE','fontsize',12,'Position',[65 170 50 30],'callback',@ce);

  •

    GUI.Button_c = uicontrol('Parent',GUI.fh,'Style','pushbutton',...

  •

        'String','C','fontsize',12,'Position',[125 170 50 30],'callback',@c);

  •

    GUI.Button_add_minus = uicontrol('Parent',GUI.fh,'Style','pushbutton',...

  •

        'String','±','fontsize',12,'Position',[185 170 50 30],'callback',@add_minus);

  •

GUI.Button_add = uicontrol('Parent',GUI.fh,'Style','pushbutton',...

  •

    'String','+','fontsize',12,'Position',[185 10 50 30],'callback',@add);

  •

GUI.Button_minus = uicontrol('Parent',GUI.fh,'Style','pushbutton',...

  •

        'String','-','fontsize',12,'Position',[185 50 50 30],'callback',@minus_);

  •

GUI.Button_mul = uicontrol('Parent',GUI.fh,'Style','pushbutton',...

  •

        'String','*','fontsize',12,'Position',[185 90 50 30],'callback',@mul);

  •

    GUI.Button_dvi = uicontrol('Parent',GUI.fh,'Style','pushbutton',...

  •

    'String','/','fontsize',12,'Position',[185 130 50 30],'callback',@dvi);

  •

    GUI.Button_percent = uicontrol('Parent',GUI.fh,'Style','pushbutton',...

  •

        'String','%','fontsize',12,'Position',[245 130 50 30],'callback',@percent);

  •

    GUI.Button_root2 = uicontrol('Parent',GUI.fh,'Style','pushbutton',...

  •

        'String','√','fontsize',12,'Position',[245 170 50 30],'callback',@root2);

  •

GUI.Button_der = uicontrol('Parent',GUI.fh,'Style','pushbutton',...

  •

    'String','1/x','fontsize',12,'Position',[245 90 50 30],'callback',@der);

  •

    GUI.Button_equal = uicontrol('Parent',GUI.fh,'Style','pushbutton',...

  •

    'String','=','fontsize',12,'Position',[245 10 50 70],'callback',@equals);

  •

GUI.Button_point = uicontrol('Parent',GUI.fh,'Style','pushbutton',...

  •

        'String','.','fontsize',12,'Position',[125 10 50 30],'callback',@point);

  •

    GUI.Button_zero = uicontrol('Parent',GUI.fh,'Style','pushbutton',...

  •

    'String','0','fontsize',12,'Position',[5 10 110 30],'callback',@zero);

  •

    %set(GUI.Button,'BackgroundColor',[1,0,0])

  •

    GUI.Edit = uicontrol('Parent',GUI.fh,'Style','edit',...

  •

    'String','0','fontsize',12,'Position',[5 260 290 60]);

  •

    uicontrol(GUI.Edit);%将其函数句柄传递给 uicontrol 函数使其具有焦点,使光标在可编辑文本字段中变为活动状态并闪烁

  •

    GUI.radiobutton1 = uicontrol('Parent',GUI.fh,'Style','radiobutton',...

  •

        'String','度','fontsize',12,'Position',[10 210 60 40],'callback',@radiobutton1);

  •

    GUI.radiobutton2 = uicontrol('Parent',GUI.fh,'Style','radiobutton',...

  •

        'String','弧度','fontsize',12,'Position',[120 210 60 40],'callback',@radiobutton2);

  •

    GUI.radiobutton3 = uicontrol('Parent',GUI.fh,'Style','radiobutton',...

  •

    'String','梯度','fontsize',12,'Position',[230 210 60 40],'callback',@radiobutton3);

  •

setappdata(GUI.Edit,'symbol',0);

  •

    end

  •

  •

function callbackfcn1(~,~)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if(strcmp(str,'0')==1)

  •

       set(GUI.Edit,'String','1') ;

  •

else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1'))

  •

end

  •

end

  •

function callbackfcn2(~,~)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if(strcmp(str,'0')==1)

  •

   set(GUI.Edit,'String','2') ;

  •

    else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2'))

  •

end

  •

    end

  •

    function callbackfcn3(~,~)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if(strcmp(str,'0')==1)

  •

   set(GUI.Edit,'String','3') ;

  •

    else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3'))

  •

end

  •

    end

  •

function callbackfcn4(~,~)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if(strcmp(str,'0')==1)

  •

   set(GUI.Edit,'String','4') ;

  •

    else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4'))

  •

    end

  •

    end

  •

    function callbackfcn5(~,~)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if(strcmp(str,'0')==1)

  •

   set(GUI.Edit,'String','5') ;

  •

    else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5'))

  •

end

  •

    end

  •

function callbackfcn6(~,~)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if(strcmp(str,'0')==1)

  •

       set(GUI.Edit,'String','6') ;

  •

else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6'))

  •

    end

  •

  •

end

  •

    function callbackfcn7(~,~)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if(strcmp(str,'0')==1)

  •

   set(GUI.Edit,'String','7') ;

  •

else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7'))

  •

end

  •

    end

  •

function callbackfcn8(~,~)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if(strcmp(str,'0')==1)

  •

   set(GUI.Edit,'String','8') ;

  •

    else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8'))

  •

    end

  •

end

  •

function callbackfcn9(~,~)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if(strcmp(str,'0')==1)

  •

       set(GUI.Edit,'String','9') ;

  •

    else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9'))

  •

    end

  •

    end

  •

    function add(~,~)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

  •

    setappdata(GUI.Edit,'symbol',0)

  •

    end

  •

    function minus_(~,~)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

  •

    setappdata(GUI.Edit,'symbol',0)

  •

    end

  •

    function mul(~,~)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

  •

setappdata(GUI.Edit,'symbol',0)

  •

    end

  •

function dvi(~,~)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

  •

setappdata(GUI.Edit,'symbol',0)

  •

end

  •

    function der(~,~)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1'))

  •

    end

  •

function root2(~,~)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0.5'))

  •

end

  •

    function percent(~,~)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

  •

    end

  •

function point(~,~)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symbol=getappdata(GUI.Edit,'symbol')

  •

if   (symbol==0)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

  •

    setappdata(GUI.Edit,'symbol',1) ;

  •

else

  •

        set(GUI.Edit,'String',str)

  •

end

  •

    setappdata(GUI.Edit,'symbol',1)

  •

end

  •

    function zero(~,~)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symbol=getappdata(GUI.Edit,'symbol')

  •

    if(strcmp(str,'0')==1)

  •

   set(GUI.Edit,'String','0') ;

  •

    else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0'))

  •

end

  •

    end

  •

    function del(~,~)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n=length(str)-1

  •

set(GUI.Edit,'String',str(1:n))

  •

    end

  •

function c(~,~)

  •

    global GUI

  •

set(GUI.Edit,'String','')

  •

    end

  •

function ce(~,~)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a=strfind(str,'+')

  •

    b=strfind(str,'-')

  •

    c=strfind(str,'*')

  •

d=strfind(str,'/')

  •

n=max([a,b,c,d])

  •

    set(GUI.Edit,'String',str(1:n))

  •

end

  •

function add_minus(~,~)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if(strcmp(str,'0')==1)

  •

       set(GUI.Edit,'String','0') ;

  •

    else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1)'))

  •

end

  •

    end

  •

    function radiobutton1(~,~)

  •

global GUI

  •

set(GUI.radiobutton1,'value',1);

  •

set(GUI.radiobutton2,'value',0);

  •

set(GUI.radiobutton3,'value',0);

  •

    end

  •

function radiobutton2(~,~)

  •

global GUI

  •

    set(GUI.radiobutton2,'value',1);

  •

    set(GUI.radiobutton1,'value',0);

  •

    set(GUI.radiobutton3,'value',0);

  •

    end

  •

function radiobutton3(~,~)

  •

global GUI

  •

set(GUI.radiobutton3,'value',1);

  •

    set(GUI.radiobutton2,'value',0);

  •

    set(GUI.radiobutton1,'value',0);

  •

    end

  •

    function equals(~,~)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str=strrep(str,'%','/100')

  •

    set(GUI.Edit,'String',eval(str))

  •

    end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