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各种图案LOGO 加入到PCB 的丝印层中,要用到什么工具软件

楼主(2020-12-22):
如何将各种图案LOGO 加入到PCB 的丝印层中,要用到什么工具软件

网友:
直接放到PCB文件里

网友:
在PCB文件里添加

网友:
    你的Logo如果已经是Gerber 文件,可以直接读入CAM350,然后复制到丝印层就行了

网友:
    如果是BMP 文件可以用先BMP2PCB 软件,然后再用Protel 读入转成Gerber 就成了

网友:
    用AutoCAD把你的LOGO画好,然后转成DXF 格式,再用CAM350读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