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残铜率很高会有什么影响BB11

楼主(2020-12-22):
11BB请问PCB残铜率很高会有什么影响,百分之80的残铜率是不是很严重呀BB11

网友:
    残铜率是指板平面上有铜的面积和整板面积之比。比如张没有加工的原材料残铜率就是100%,蚀刻成光板时就是0%,自己感受一下严不严重吧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多层板的平面层残铜率95%以上,也没出现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