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热风焊盘 Thermal Relief被锁死为Rectangle,怎么才能修改

楼主(2020-12-23):
    Refresh padstack 时,弹出这样的提示INFO: Design is an old-style flash design. Any thermal relief        geometries will preserve name but set Geometry to Rectangle.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你將thermal relief先改為null , 然後再重新輸入flash 名稱, 試看看

网友B:
    Design is an old-style flash design.都告诉你这个flash版本太旧了,重新建一个新的

网友C:
    先把红圈1处的Flash名称删除,再在红圈2处修改热风焊盘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红圈1处的Flash名称删除,再在红圈2处修改热风焊盘的定义

    这个我试过,保存后,或者直接update到design,仍然被锁死成rectang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sign is an old-style flash design.都告诉你这个flash版本太旧了,重新建一个新的

    flash打开看过,没问题
    也另存过
打开dra,包括打开pad,里面的设置都是正常的
    就是加载到brd里,就出问题了
    但是目前brd就是16.6版本的
    只是最开始是客户提供的brd,不是我们自己新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將thermal relief先改為null , 然後再重新輸入flash 名稱, 試看看

试过,没有用
    问题应该是出在design,也就是brd文件有问题

网友:
    an old-style flash design.都告诉你这个flash版本太旧了,重新建一个新的

楼主:
    各位有空的可以试下
dra内是正常的
netin到brd中,就有这问题了

网友:
    brd的问题?那是没有设置负片?都是正片?只有负片层热风焊盘才起作用吧

网友D(2024-06-05):
    解决了吗吗

网友:
    首先要修改热风焊盘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吗吗

    解决了,File Import Parameters
导入 <db_mask1>1</db_mask1> 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