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规则提示,一般用不用处理?

楼主(2020-12-23):
检查规则时,出现下面规则提示,是不是一般不用处理呢?

网友A:
有些要处理,有些不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比如,两个位号重叠了、位号与其他丝印紧贴在一起了、位号上焊盘了、阻焊桥太细做不了阻焊了等,这些是要处理的。

网友B:
    要求不高,可以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要处理,有些不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比如,两个位号重叠了、位号与其他丝印紧贴在一起了、位号上焊 ...

    嗯,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可以不管

要求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