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yquist运行出错

楼主(2020-12-23):
num=1 ;
wn=10;
zeta=[0.1 :1 :1.2];
hold on
for z=zeta
den=[(1 /10)^2 2*z/10 1 ];
sys=tf(num,den);
nyquist(sys)
end
title('振荡环节频率特性')
hold off
如果把nyquist换成bode就是可以的,请教大佬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试了下没啥问题啊,20版本能画出来图的
要不你运行代码前,先用  clear 清空工作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