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lltium中四角按键在原理图中只有两个引脚连线?

楼主(2020-12-23):
为什么Alltium中四角按键在原理图中只有两个引脚连线?

网友:
修改原理图 让他们对应好

网友:
是4脚的轻触开关之类的按键吧,因为这类按键虽然有4脚,但其中有比如1脚与2脚是相通的,3脚与4脚是相通的,所以很多人在原理中用两脚来表示,PCB封装中把相通的脚设为同一管脚号.

网友: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