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驱动电磁锁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12-23):
12V,1A 电源驱动电磁锁,电磁锁电压12V,电流0.8-2A。电压正常,电流太小0.2A左右,电磁锁无法工作,如何解决?

楼主:
控制电路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电路如下

    这个达林顿管的VBEon电压都要到2.8V了,你的基极驱动电流估计不够,要么提高输入信号的电压,要么降低R22的阻值比如用100欧。另外也要注意三极管的散热处理。

网友:
    二级驱动,三极管驱动大电流开关或MOS管

网友:
    1、确定开锁的瞬间12V电压正常,一般电磁锁开锁需要的电流比较大,建议电磁锁的12V增加大的电容;2、确定三极管处于饱和和截止状态;
3、电磁锁驱动的线圈电阻几乎为零,所以驱动信号必须是脉冲信号,脉冲宽度根据电磁锁而定,脉冲宽度太窄,锁肯定打不开,太宽,可能会造成短路;
     只需要确定以上三点,问题肯定是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