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SMT电容时,SRF和ESR的意义在哪?

楼主(2020-12-23):
选择SMT电容时,SRF和ESR的意义在哪?

网友:
    对于SRF图的解释,要找到给定值和包大小的SRF值,可能图片有助于我添加一些注释。
    关于选择电容器封装尺寸的一般性评论: - 所有电容器都具有寄生效应,如等效电路型号所示。

网友:
    其中两种寄生效应是有效串联电阻(ESR)和串联电感。

网友:
    串联电感导致频率相关的有效电容。
在自谐振频率(SRF)下,寄生电感抵消了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