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的点数是怎么算的?

楼主(2020-12-23):
smt的点数是怎么算的?

网友:
    一个贴片(电阻、电容、二极管)算一个点,一个三极管算1.5个点

网友:
    ic脚在50个以下的,两个脚算一个点,50个脚以上的ic4个脚算一个点

网友:
    一般小元件两个焊盘一个点,小SOP四PIN为一个点,大的IC三PIN为一个点,特殊元件双方商定结定 通常,0603和0805是一个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