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WIFI放大器解决WIFI信号差的问题

楼主(2020-12-23):
    我们很多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在路由器边上信号很好看网页飞快,看电视电影也不卡,但是到了卧室或是厕所信号就非常差时断时续,即使更换路由器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那么这种问题你可以看一下WIFI使用地点是不是距离路由器超过了两堵墙。

      根据本人实际测试,50-300元的路由器,只要距离路由器两堵墙或是两堵墙以上,信号将会衰弱的无法正常使用,智能路由器更为明显。因为性价比问题,大几百的路由器没有测试。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大多是大居室房间,比如三室两厅或是四室两厅,当然三室一厅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但是综合实际情况都是手机WIFI使用点距离路由器都超过了两堵墙。
      WIFI使用地点距离路由器为两堵墙,那么在主卧室WIFI信号肯定就会很差,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更换不同的路由器,问题依然很难解决。解决方案一:如果主卧室有台式电脑并且台式电脑用的有线连接网络,那么可以在电脑主机上插一个WIFI放射器,磊科,360,小米的都可以,根据购买便利情况自己选择,价位大概20-30之间。用此方案的优点是方便,便宜。缺点是电脑需要开着才能使用。
      WIFI放大器可以解决WIFI信号差的问题
      解决方案二加装WIFI放大器,WIFI放大器说白了就是无线信号增大器,术语是将无线信号进行桥接,通俗的说就是WIFI放大器将无线信号进行二次放大。
      WIFI放大器外观都差不多,直接插到插排上进行简单设置就可以使用,需要重点注意的是,WIFI放大器所处的位置一定一定要信号好,否则WIFI放大器本身接收的信号不好那么放大出去的信号也根本不行的,所以有的朋友就抱怨,买了WIFI放大器但是信号还是不行,结果过去一看,WIFI放大器放置在了距离路由器两堵墙以外,所处的位置WIFI信号根本不行。
      必须注意,否则即使有WIFI放大器也起不到作用,WIFI放大器设置也很简单,一般机身上有二维码,WIFI放大器连接上电源以后扫码自动进入设置界面,选择家里WIFI然后输入密码,然后设置新WIFI名字和密码就可以了。

网友:
    信号差的问题解决了 但是网速还是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