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干扰是什么?

楼主(2020-12-23):
电磁干扰是什么?电磁干扰(EMI)是干扰电缆信号并降低信号完好性的电子噪音,EMI通常由电磁辐射发生源如马达和机器产生的。

电磁干扰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时常听到说电磁干扰,可是电磁干扰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干扰产生的因素很复杂,干扰有两种模式存在,即共模模式和差模模式,“共模”干扰是指存在于线,包括场感应所引起的传导试验等等,对受试设副和线路来说,它们所感受到的都是共模干扰。

电磁干扰,有传导干扰和辐射干扰两种。传导干扰是指通过导电介质把一个电网络上的信号耦合(干扰)到另一个电网络。辐射干扰是指干扰源通过空间把其信号耦合(干扰)到另一个电网络。在高速PCB及系统设计中,高频信号线、集成电路的引脚、各类接插件等都可能成为具有天线特性的辐射干扰源,能发射电磁波并影响其他系统或本系统内其他子系统的正常工作。所谓“干扰”,电磁兼容指设备受到干扰后性能降低以及对设备产生干扰的干扰源这二层意思。

电磁干扰的种类

电磁干扰EMI(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有传导干扰和辐射干扰两种。

传导干扰是指通过导电介质把一个电网络上的信号耦合(干扰)到另一个电网络。

辐射干扰是指干扰源通过空间把其信号耦合(干扰)到另一个电网络。

在高速PCB及系统设计中,高频信号线、集成电路的引脚、各类接插件等都可能成为具有天线特性的辐射干扰源,能发射电磁波并影响其他系统或本系统内其他子系统的正常工作。

电磁干扰三要素

1.电磁干扰源

电磁干扰源包括微处理器、微控制器、传送器、静电放电和瞬时功率执行元件,如机电式继电器、开关电源、雷电等。在微控制器系统中,时钟电路是最大的宽带噪声发生器,而这个噪声被扩散到了整个频谱。随着大量的高速半导体器件的发展,其边沿跳变速率很快,这种电路将产生高达300 MHz的谐波干扰。

2.耦合路径

噪声被耦合到电路中最容易被通过的导体传递,如图所示为分析电磁干扰机制。如果一条导线经过一个充满噪声的环境,该导线会感应环境噪声,并且将它传递到电路的其余部分。噪声通过电源线进入系统,由电源线携带的噪声就被传递到了整个电路,这是一种耦合情况。

耦合也发生在有共享负载(阻抗)的电路中。例如两个电路共享一条提供电源的导线或一条接地导线。如果其中一个电路需要一个突发的较大电流,而两个电路共享电源线,等效接入同一个电源内阻,电流的不平衡会导致另一个电路的电源电压下降。该耦合的影响可以通过减少共同的阻抗来削减。但电源内阻和接地导线是固定不变的。若接地不稳定,一个电路中流动的返回电流就会在另一个电路的接地回路中产生地电位的变动,地电位的变动将会严重降低模/数转换器、运算放大器和传感器等低电平模拟电路的性能。

另外,电磁波的辐射存在于每个电路中,这就形成了电路间的耦合。当电流改变时,就会产生电磁波。这些电磁波能耦合到附近的导体中,并且干扰电路中的其他信号。

3.接收器

所有的电子电路都可能受到电磁干扰。虽然一部分电磁干扰是以射频辐射的方式被直接接受的,但大多数电磁干扰是通过瞬时传导被接受的。在数字电路中,复位、中断和控制信号等临界信号最容易受到电磁干扰的影响。控制电路、模拟的低级放大器和电源调整电路也容易受到噪声的影响。

网友:
在微控制器系统中,时钟电路是最大的宽带噪声发生器,而这个噪声被扩散到了整个频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