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源制作手机5v充电器,为什么芯片发烫?

楼主(2020-12-23):
12v电源制作手机5v充电器,为什么芯片发烫?

网友:
估计是串连和并连的问题

网友:
发热也属于正常情况

网友:
    12转5V@1A的线性稳压电流采用7805,损耗都在7805上,需要选用TO220封装且加散热器或者风扇吹才行,否则发热肯定的,直到烧毁。

网友:
    多出来的功耗都变成热能了,电流越大芯片越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