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阀驱动电路设计的问题

楼主(2020-12-23):
描述:
如图所示,EMV是电磁阀,可通过施加正向或反向24V的电压控制其弹出或收回,Front_EMV1和Front_EMv2连接的是单片机的引脚。VCC是24V,从开关电源输入进来,提供给电磁阀驱动以及单片机控制系统的供电(使用MC34063ACD-TR转为5V再通过AMS1117-3V3转为3.3V)。

控制过程:
通过原理图可看出,通过控制两个继电器对电磁阀施加正向或反向24V的电压,可控制其弹出或收回。需控制电磁阀弹出或收回时,通过施加持续200ms的24V电压,然后将电磁阀两端接地,即电磁阀两端不施加电压,此处需注意的是电磁阀两端都接了地。(因长时间通电电磁阀会发热,且温度会上升至足以融化塑料外壳的程度)。

问题:
1、由于电磁阀的工作原理是由电生磁,内部有线圈,因此是否会和继电器一样,断电时产生反向电动势?
2、图中的继电器已加了续流二极管做保护,电磁阀是否也需要做保护?如果是,应该怎么做?
3、除了以上的问题,该原理图设计是否合理?若不合理,应该如何修改?

注:若以上描述的信息不够清晰,可联系我提供原理图和PCB源文件。

网友:
肯定产生反向电动势,在继电器控制的电源处反接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