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芯片都有收发使能,具体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2020-12-23):
485芯片都有收发使能,具体有什么作用呢?电脑的232转485没有使能接口,和485芯片在性能上是否有不足之处?

网友:
    可以 另: 13487 可以不用控制收发的485芯片。

网友:
    485芯片都有收发使能, 这是因为 485 是半双工的. 即不能同时收发. 所以要对收发状态进行控制. 232转485没有使能接口, 硬件上会自动控制收发使能信号的 ...

网友:
    485接口片的使能一方面是因为半双工的限制,避免冲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兼容在422网内的使用。廉价232转485用发送数据反相后控制收发,形成发0不发1的模式以节省成本。此时,总线逻辑1必须由总线静态偏置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