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示波器检测,IIC的下降沿时间为3ns,低于规格书上显示的下降沿时间最小值20ns,该...

楼主(2020-12-23):
    请教大神,示波器检测,IIC的下降沿时间为3ns,低于规格书上显示的下降沿时间最小值20ns,该如何改善?非常感谢!

网友:
    适当提高IIC上拉电阻,或者在IIC上加对地电容

网友:
    试试增大上拉电阻。

网友:
    加大串阻或者叫驱动减小些电流驱动能力

网友:
    我印象中spec应该不会定义最小值,只会定义最大值。所以不理解你说的。

网友:
    上升沿时间是多少?下降沿与上升沿基本一样,可能是内部逻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