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ing好后,请教大神,做天线效应检查与insert double via这两步时,有么有顺序...

楼主(2020-12-23):
astro的天线效应检查与insert double via的问题,routing好后,请教大神,做天线效应检查与insert double via这两步时,有么有顺序要求?应该先进行做哪一步?非常感谢!

网友:
没有顺序要求, insert double via 就是做dfm, 增加via的稳定可靠性,增加成品率,
和模拟的打双孔一样的, 就是尽量多加via

一般先修天线吧,再做double via inser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