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c6748 串口发送中断

楼主(2020-12-23):
哪位大神知道,DSP 串口中断如何触发。
现情况如下:我调用创龙的串口2中断例程,但是没有串口发送中断的代码,我根据手册添加了相关函数,后来发现只是串口发送使能函数,并不能触发串口中断服务函数。我想问一问有没有相关软中断能够触发中断服务函数的?谢谢啦!

网友:
    你是要串口发送硬中断, 还是要软中断。
硬中断都是通过寄存器配置完成, 软中断可能需要写中断触发位, 具体的处理器不一定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