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关于3D模型是PCB设计好后在板中添加模型,还是pcb设计前package中添加封装?

楼主(2020-12-23):
allegro中关于3D模型是PCB设计好后在板中添加模型,还是pcb设计前package中添加封装?

网友:
帮你顶一下

楼主:
我看网上都是让pcb做好后添加,但是在做封装的时候也可以添加的,我觉得做封装时添加好后,后面调器件时就带3D封装不是更加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网上都是让pcb做好后添加,但是在做封装的时候也可以添加的,我觉得做封装时添加好后,后面调器件时就 ...

是的,是后者更方便

网友:
    在封装里加

网友:
    建立PCB封装添加3D模型

网友(2021-10-14):
    在建好PCB封装库后可以同时添加3D库,这样的话,导网表就可以把3D库带入到PCB里

网友:
    建封装时怎么加3D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