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画弧线?

楼主(2020-12-23):
如上图,沿边沿弧画螺旋弧怎么做?

网友:
我也画不好

楼主:
请有经验的网友不吝赐教!

网友:
    好冷清,我来回一下

网友A:
    1.菜单route-add route-hug trace
2.选择要HUG的网络线(鼠线)或者管脚
3.选择一个起始点,再选择一个结束点,再点击选择在哪一边HUG

网友(2021-07-06):
引用 网友A:
1.菜单route-add route-hug trace
2.选择要HUG的网络线(鼠线)或者管脚
    3.选择一个起始点,再选择一个结 ...

    问一下,那起始点和终止点必须要有可参考的线段(trace/line)才能选中吗?
    可以直接手动画出弧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