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供电时,为什有时候要断开一下正极才能正常工作呢

楼主(2020-12-23):
线路板采用5V供电,内部有个DCDC,可以降至3.3V。有时候正常工作时,手摸一下壳子,静电打了一下,显示屏幕就黑了,3.3也测不到,也测不到电流;也有时候关机等待的时间稍微长一些,输入是能测到5V,同样测不到电流,3.3也测不到。
现在目前就是给5V的正极加了个开关,如果3.3测不到,就断开一下开关,再闭合就能测到了。
也试了给5V正极串个电感,想着可能是瞬时电流过大(整机功耗600mA),但是加上去也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3.3和GND也没有短路什么的。
输入(5V)→PS7516(5V)→XC9216A33(3.3)
这个是成品板子,之前使用3.8V锂电池工作的,现在换成了5V线性电源
想提问一下,有没有谁出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
芯片保护了吧?

网友:
说明PCB布线太差了

网友:
1、听你的描述,输入5V但是没有电流,也就是说PS7516已经关断,机械断掉5V再开启就可以正常,基本可以判断是触发到PS7516的保护点,简单查了下IC的情况,怀疑是ESD导致输出电压过高,引起的过压保护,需要想办法吸收,建议在7516靠近芯片输出引脚和XC9216A33靠近芯片输入引脚增加100u电容,看是否会有改善,如果不行,再增加一颗FB对地的电容,仅作为排除问题,如果有效,说明布板问题很大;
2、外壳是否为纯金属屏蔽外壳,如果是的话,需要考虑经过大电阻接到外壳,避免电位不均导致的干扰。

网友:
看看DCDC部分,看看反馈部分是不是不稳定导致的起不来。

网友:
    芯片保护了,需要重启

网友:
    XC9216A33是日本TOREX的物料?都很老的物料了,快停产了

网友:
    PS7516过压保护了吧

网友:
    有问题的时候, PS7516输出5V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应该是XC9216A33保护了,是不是3.3V上的电容比较大?冷启动DCDC输出在给电容充电时间过长导致过流保护了?

网友:
    个人感觉是你输入电容要么小了 要么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