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0互联可以省略VBUS5V吗

楼主(2020-12-23):
用GL850扩展USB口,USB-Host是由普通塑料插座3P引过来,省略了VBUS,我之前处理的都是一组四根。因为板上产生5V,3.3V提供给GL850,可以省略VBUS?是这样吗?
这样长线传输会有问题吗?谢谢
另外USB差分线的电平是参考地,和电源没关吗,谢谢

网友A:
    可以不用5V,GL850好像要设置为自供电模式,具体看规格书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用5V,GL850好像要设置为自供电模式,具体看规格书描述。

谢谢

网友B:
信号线电平是参考地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线电平是参考地没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