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实用!5分钟学会Vim分屏操作

楼主(2020-12-23):
Vim分屏功能是通过分割窗口来实现的,这是提高工作效率的一大利器。无论我们想同时显示两个文件,或者同时显示一个文件的两个不同的位置,又或者并排比较两个文件,等等,这些都能通过分屏来实现,这样子很方便代码的比对和复制粘贴。

水平方向分屏打开新文件:sp linuxmi.py或者:split linuxmi.py这个命令把窗口横向切分为两个窗口,并把光标置于上面的窗口中。

垂直方向分屏打开新文件:vsp linux.py:vsplit linux.py

:sview linux.py ->只读分屏打开文件另外,要打开窗口编辑一个新的文件时,可以用以下命令::new从命令行直接打开多个文件且是分屏vim -On file1, file2 ... ->垂直分屏vim -on file1, file2 ... ->水平分屏linuxmi@linuxmi:~/www.linuxmi.com$ vim -O3 linux.py linuxmi.py linuxmi.cpp

注:-O垂直分屏,-o水平分屏,n表示分几个屏
实时调整当前窗口的宽度ctrl-w > //向右加宽,默认值为1
ctrl-w N > //向右加宽宽度N
ctrl-w < // 同理横屏/竖屏分屏打开当前文件ctrl+w s
ctrl+w v切换分屏ctrl+w h,j,k,l
ctrl+w 上下左右键crtl+w进行分屏窗口的切换 按完以后再按一个wcrtl+w进行分屏窗口的切换 按完以后再按一个r 互换窗口crtl+w进行分屏窗口的切换 按完以后再按一个c 关闭窗口关闭分屏关闭窗口有以下几个个命令:ctrl+W c 关闭当前窗口ctrl+w q 关闭当前窗口,若只有一个分屏且退出vimnly 仅保留当前分屏
:hide 关闭当前分屏调整分屏的大小(宽度与高度)ctrl+w = 所有分屏都统一高度
ctrl+w + 增加高度,默认值为1
ctrl+w - 减少高度
10 ctrl+w + 增加10行高度
ctrl-w N + //当前屏高度加N使用指定当前屏的调整高度
es[ize] N示例::resize 30移动分屏ctrl+W H,J,K,L将屏幕移动到最顶端
ctrl-w + K将屏幕移动到最低端
ctrl-w + J将屏幕移动到最左边
ctrl-w + H将屏幕移动到最右边
ctrl-w + L

网友:
    厉害了,可以提高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