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Cadence Sigrity 软件怎么打开mentor的文件

楼主(2020-12-23):
对于mentor软件的电路图,怎么用cadence Sigrity 软件打开!!跪求!

网友:
    我记得好像可以百度两种软件的PCB如何转换,肯定不能直接打开,转成ASCLL形式,然后再导入,不过会丢失很多网络等信息

网友A:
    从Mentor导出ODB++格式,到Sigrity软件导入

网友B:
    Mentor导出ODB++格式,到Sigrity软件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ntor导出ODB++格式,到Sigrity软件导入

    新手小白,请问在哪导入?方便联系指导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Mentor导出ODB++格式,到Sigrity软件导入

    到处OBB  格式后,在哪打开。。是直接打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