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塞孔工艺必须要满足什么要求?

楼主(2020-12-24):
    PCB塞孔工艺必须要满足什么要求?

网友:
    导通孔内有铜即可,阻焊可塞可不塞

网友:
    导通孔内必须有锡铅,有一定的厚度要求(4微米),不得有阻焊油墨入孔,造成孔内藏锡珠

网友:
    导通孔必须有阻焊油墨塞孔,不透光,不得有锡圈,锡珠以及平整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