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设备驱动makefile入门解析

楼主(2020-12-24):
以下内容仅作参考,能力有限,如有错误还请纠正。
对于一个普通的linux设备驱动模块,以下是一个经典的makefile代码,使用下面这个makefile可以
完成大部分驱动的编译,使用时只需要修改一下要编译生成的驱动名称即可。只需修改obj-m的值。

ifneq ($(KERNELRELEASE),)
obj-m:=hello.o
else
#generate the path
CURRENT_PATH:=$(shell pwd)
#the absolute path
LINUX_KERNEL_PATH:=/lib/modules/$(shell uname -r)/build
#complie object
default:
make -C $(LINUX_KERNEL_PATH) M=$(CURRENT_PATH) modules
clean:
make -C $(LINUX_KERNEL_PATH) M=$(CURRENT_PATH) clean
endif

说明:
当我们在模块的源代码目录下运行make时,make是怎么执行的呢?
假设模块的源代码目录是/home/study/prog/mod/hello/下。
先说明以下makefile中一些变量意义:
(1)KERNELRELEASE在linux内核源代码中的顶层makefile中有定义
(2)shell pwd会取得当前工作路径
(3)shell uname -r会取得当前内核的版本号
(4)LINUX_KERNEL_PATH变量便是当前内核的源代码目录。
关于linux源码的目录有两个,分别为"/lib/modules/$(shell uname -r)/build"和"/usr/src/linux-header-$(shell uname -r)/",
但如果编译过内核就会知道,usr目录下那个源代码一般是我们自己下载后解压的,而lib目录下的则是在编译时自动copy过去的,
两者的文件结构完全一样,因此有时也将内核源码目录设置成/usr/src/linux-header-$(shell uname -r)/。关于内核源码目录
可以根据自己的存放位置进行修改。
(5)make -C $(LINUX_KERNEL_PATH) M=$(CURRENT_PATH) modules
这就是编译模块了:首先改变目录到-C选项指定的位置(即内核源代码目录),其中保存有内核的顶层makefile;
M=选项让该makefile在构造modules目标之前返回到模块源代码目录;然后,modueles目标指向obj-m变量中设定的模块;
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将该变量设置成了hello.o。

按照顺序分析以下make的执行步骤:
在模块的源代码目录下执行make,此时,宏“KERNELRELEASE”没有定义,因此进入else。
由于make 后面没有目标,所以make会在Makefile中的第一个不是以.开头的目标作为默认的目标执行。
于是default成为make的目标。
make会执行 $(MAKE) -C $(KERNELDIR) M=$(PWD) modules ,假设当前内核版本是2.6.13-study,
所以$(shell uname -r)的结果是 2.6.13-study ,这里实际运行的是
make -C /lib/modules/2.6.13-study/build M=/home/study/prog/mod/hello/ modules

-C 表示到存放内核的目录执行其makefile,在执行过程中会定义KERNELRELEASE,
然后M=$(CURDIR)表示返回到当前目录,再次执行makefile,modules表示编译成模块的意思。
而此时KERNELRELEASE已定义,则会执行obj-m += hello.o,表示会将hello_world.o目标编译成.ko模块。
若有多个源文件,则采用如下方法:
obj-m := hello.o
hello-objs := file1.o file2.o file3.o
关于make modules的更详细的过程可以在内核源码目录下的scripts/Makefile.modpost文件的注释 中找到。

如果把hello模块移动到内核源代码中。例如放到/usr/src/linux/driver/中, KERNELRELEASE就有定义了。
在/usr/src/linux/Makefile中有KERNELRELEASE=$(VERSION).$(PATCHLEVEL).$(SUBLEVEL)$(EXTRAVERSION)$(LOCALVERSION)。
这时候,hello模块也不再是单独用make编译,而是在内核中用make modules进行编译,此时驱动模块便和内核编译在一起。
--------------------- --------------------------------------------------------------------------------

make -C $(KDIR) M=$(PWD) modules //执行的命令,该命令是make modules命令的扩展,-C选项的作用是指将当前的工作目录转移到指定的目录,即(KDIR)目录,程序到(pwd)当前目录查找模块源码,将其编译,生成.ko文件。

=====================================================================================

modules:
        $(MAKE) -C $(KERNELDIR) M=$(PWD) modules

这句是Makefile的规则:这里的$(MAKE)就相当于make,-C 选项的作用是指将当前工作目录转移到你所指定的位置。“M=”选项的作用是,当用户需要以某个内核为基础编译一个外部模块的话,需要在make modules 命令中加入“M=dir”,程序会自动到你所指定的dir目录中查找模块源码,将其编译,生成KO文件。

---------------------------------------------------我是分割线------------------------------------------------------------

新的内核模块编程中的make命令里有个M选项,如下:
make -C /lib/modules/$(shell uname -r)/build M=$(PWD) modules
M=$(PWD) 意思是返回到当前目录继续读入、执行当前的Makefile。
请参考:
从 2.4 到 2.6:Linux 内核可装载模块机制的改变对设备驱动的影响

这个M是kbuild的东西呢,还是make本来自己就有的东西呢?
按理说,它是make的一个参数,应该是make的东西,但是make的doc里又找不到,
如果是kbuild里的东西,它应该怎样来实现呢?经查证这个M是内核根目录下的Makefile中使用的变量。
M是makefile脚本中的一个变量(variable)

# Use make M=dir to specify directory of external module to build
# Old syntax make ... SUBDIRS=$PWD is still supported
etting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KBUILD_EXTMOD take precedence
ifdef SUBDIRS
KBUILD_EXTMOD ?= $(SUBDIRS)
endif
ifdef M //如果没有定义或赋值M,此处M未定义(undefined)

ifeq ("$(origin M)", "command line") //如果定义了,此句用来判断M是否从命令行来

KBUILD_EXTMOD := $(M)
endif
endif

以下是来自:从 2.4 到 2.6:Linux 内核可装载模块机制的改变对设备驱动的影响

清单3:2.6 内核模块的Makefile模板

# Makefile2.6 ifneq ($(KERNELRELEASE),) #kbuild syntax. dependency relationshsip of files and target modules are listed here. mymodule-objs := file1.o file2.o obj-m := mymodule.o  else PWD  := $(shell pwd) KVER ?= $(shell uname -r) KDIR := /lib/modules/$(KVER)/build all:  $(MAKE) -C $(KDIR) M=$(PWD)  clean: rm -RF .*.cmd *.o *.mod.c *.ko .tmp_versions endif

KERNELRELEASE是在内核源码的顶层Makefile中定义的一个变量,在第一次读取执行此Makefile时,KERNELRELEASE没有被定义, 所以make将读取执行else之后的内容。如果make的目标是clean,直接执行clean操作,然后结束。当make的目标为all时,-C $(KDIR) 指明跳转到内核源码目录下读取那里的Makefile;M=$(PWD) 表明然后返回到当前目录继续读入、执行当前的Makefile。当从内核源码目录返回时,KERNELRELEASE已被被定义,kbuild也被启动去解析kbuild语法的语句,make将继续读取else之前的内容。else之前的内容为kbuild语法的语句, 指明模块源码中各文件的依赖关系,以及要生成的目标模块名。mymodule-objs := file1.o file2.o表示mymoudule.o 由file1.o与file2.o 连接生成。obj-m := mymodule.o表示编译连接后将生成mymodule.o模块。

补充一点,"$(MAKE) -C $(KDIR) M=$(PWD)"与"$(MAKE) -C $(KDIR) SUBDIRS =$(PWD)"的作用是等效的,后者是较老的使用方法。推荐使用M而不是SUBDIRS,前者更明确。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到,从Makefile编写来看,在2.6内核下,内核模块编译不必定义复杂的CFLAGS,而且模块中各文件依赖关系的表示简洁清晰。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