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工艺中误印的锡膏怎样除掉?

楼主(2020-12-24):
    SMT工艺中误印的锡膏怎样除掉?

网友A:
    用小刮铲刮

网友:
    将误印的板浸入一种兼容的溶剂中,如加入某种添加剂的水,然后用软毛刷子将小锡珠从板上去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小刮铲刮

宁愿反复的浸泡与洗刷,而不要猛烈的干刷或铲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