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TLV3501滞回电路问题

楼主(2020-12-24):
    如下图:

    U7为加法器,U7.1输出电压为2.42V。U9.1输出电压为2.48V。
    实测U8.2电压为0.74V,U8.3电压为0.74V。U8.6输出电压为0.56V。
    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芯片U8输入输出会是这样一个电压值。
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是:U8.2=U7.1=2.42V
                                    U8.3=U9.1=2.48V
                                    U8.6输出电压要么是0,要么是3.3V

    请问是我理解的错误还是电路原理上的错误?谢谢解答。

网友:
    理解的没有问题,应该是电路的问题

楼主:
    已解决,是U8芯片焊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