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文件中更新封装

楼主(2020-12-24):
在PCB中如何更新修改后的封装,我是直接File菜单下直接打元件库进行了修改并保存,然后在TOOL菜单下Update From PCB Libraries更新PCB库,
但这样操作后更改不了,是不是方法不同呢?

网友A:
在PCB Library里,右键更新好的封装原件,有个Update PCB with XXX

网友B:
    在库里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CB Library里,右键更新好的封装原件,有个Update PCB with XXX

    也这样试过,但也更新不了,奇了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库里更新

    我就是在库里直接修改了的呀,在库里还可以查看到是更新后的元件,但就是更新不到PCB中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这样试过,但也更新不了,奇了怪了

要不就先在PCB里直接把要换的元器件删了,然后再更新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就先在PCB里直接把要换的元器件删了,然后再更新看看

谢谢你的方法,试了一下,把这几个同时删掉,然后从原理图中更新过来就又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