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电源的高频产生原理,高频开关电源设计

楼主(2020-12-24):
高频对电路的影响:

高频对电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电容和三极管元件上。

1、对于电容元件:电容对于直流不导通,容抗x=1/2πfc,所以对于高频交流信号容抗很小,电容对于高频信号就会导通。

2、对于三极管元件:三极管对于直流信号没有放大作用。对于高频交流信号就会产生很大的放大作用,从而形成了这形形色色的电子元件。

高频是频率在3——30MHz的信号频率,这只是对高频的狭隘理解。而高频是包括3MHz到X00GHz的频率范围都可以称为高频。电视机在接收受到某一频道的高频信号后,要把全电视信号从高频信号中解调出来,才能在屏幕上重现视频图像。

高频电源中的高频

开关电源、UPS电源这些高频电源的高频,是由控制主板电子振荡电路产生的,并输出高频信号,控制功率输出部分输出所要求的电压电流。振荡的时间常数根据输出的要求,有的是固定的,有的是可调的。采用固定频率的电路中,为了使电路工作稳定,常用晶体来保障振荡频率精度。可调的电路一般是频率固定脉宽(占空比)可调。通常采用专门的电源控制集成电路来实现。一般振荡频率在100千赫芝以内。

开关电源常用的TL494集成电路,就是开关电源专用的芯片之一。它的5、6脚外接的C、R是定时元件,决定锯齿波振荡器振荡频率:F=1.1/RC,根据电阻、电容的取值,一般工作在25千赫芝或50千赫芝。

高频电源的高频就是这样产生的。

高频开关电路各部分设计

一、主电路

从交流电网输入、直流输出的全过程,包括:

1、输入滤波器:其作用是将电网存在的杂波过滤,同时也阻碍本机产生的杂波反馈到公共电网。

2、整流与滤波:将电网交流电源直接整流为较平滑的直流电,以供下一级变换。

3、逆变:将整流后的直流电变为高频交流电,这是高频开关电源的核心部分,频率越高,体积、重量与输出功率之比越小。

4、输出整流与滤波:根据负载需要,提供稳定可靠的直流电源。

二、控制电路

一方面从输出端取样,经与设定标准进行比较,然后去控制逆变器,改变其频率或脉宽,达到输出稳定,另一方面,根据测试电路提供的资料,经保护电路鉴别,提供控制电路对整机进行各种保护措施。

三、检测电路

除了提供保护电路中正在运行中各种参数外,还提供各种显示仪表资料。

四、辅助电源

提供所有单一电路的不同要求电源。

网友:
开关电源常用的TL494集成电路,就是开关电源专用的芯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