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怎么样才能让这个电磁铁反复伸缩工作?谢谢指教

楼主(2020-12-24):
请教各位大神怎么样才能让这个电磁铁反复伸缩工作?谢谢指教

网友A:
用电路做成脉冲波驱动形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路做成脉冲波驱动形式即可

淘宝有个买吗,电路板

楼主:
输入5v电、输出50v有个50v电容、有一个微动开关、有一个快慢开关、开慢的话按一下微动开关就通断一次电、开快的那边的话按牢微动开关就连续通断通断电、最好加一个调节通断电速度的开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