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孔插装元器件通常孔径大小一致,大小不一致导致无法插器件,但有些客户就是会将...

楼主(2020-12-24):
通孔插装元器件通常孔径大小一致,大小不一致导致无法插器件,但有些客户就是会将一些孔去除,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两焊盘的边缘间距至少要保证7mil以上吧,不然保不了绿油桥!

网友A:
    和验收标准 铜厚有关系 具体询问生产厂家 参数可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验收标准 铜厚有关系 具体询问生产厂家 参数可能不一样

你说的对,和验收标准 铜厚有关系 具体询问生产厂家 参数可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