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关于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0-12-24):
下图中,横向导线和纵向导线没有接触,算是把这两个方向的导线作为触发LED亮的开关,请大神指教图中问号的地方应该接一个啥东西?一块电池这样接,分出去的电流电压可以做到互不干扰吗

网友:
有没有清晰一点的图

网友:
看不懂,你这路子太野了。你是想用一块电池驱动点亮6颗LED?这LED又串又并,两个PIN脚咋四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