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采集系统修改频点和改号,看完你就明白了。

楼主(2020-12-24):
1.安装ubuntu-18.04.1-desktop-amd64,系统(百度有很多教程)
2.用软碟通提取采集系统里面的1311309文件到U盘,然后U盘重新插拔,虚拟机会提示是否使用到虚拟机。
打开U盘、复制刚才拷贝的1311309文件。到桌面
复制的时候会有个进度圈,等转完之后才可以操作。
在桌面右键,打开终端
首次打开终端,需要设置一个ROOT密码。
命令:sudo passwd (回车)
输入3次密码(最好和用户名的密码一样,方便)
每次操作都需要进入root模式。命令:su
然后更新系统:命令:apt-get update (更新大约15-30分钟左右,根据网速来。)
以下正式开始:
每次打开终端的操作都需要进入root模式。命令:su(回车)然后输入root密码.
1.安装两个软件
squashfs-tools(压缩软件) 和 hexedit(二进制文本编辑软件)
命令:apt-get install squashfs-tools
命令:apt-get install hexedit

3.解压1311309文件
首先先切换目录到桌面,因为1311309文件在桌面,命令:cd 桌面
然后执行解压命令:unsquashfs 1311309.squashfs
(解压过程大约1-2分钟)

网友:
很好的分享,这下我就知道如何修改频点和改号了。

网友(2022-06-16):
技术交流徽十 usrp99 接收附近号码来电采集取号,就是开启设备,不用操作,附近的手机自动打你的手机,响一声,对方无显示!可以定制10000%真实准确.可同步PC端保存,无丝毫误差,招代理,欢迎靠谱朋友合作共赢[握手][握手][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