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调制的射频信号顶降如何计算?

楼主(2020-12-24):
脉冲调制的射频信号,在可以得到功率曲线的情况下,如何计算脉冲顶部降落(顶降)。求大佬解惑。

网友A:
打开NI Measurement&Automation,在左边的Device里面找到该仪器,点击右边的Test Pane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开NI Measurement&Automation,在左边的Device里面找到该仪器,点击右边的Test Panel。

仪器连接和大部分数据读取都没问题。请您看清楚我的问题好吗?
    上帝给您两只眼睛,您不多看一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仪器连接和大部分数据读取都没问题。请您看清楚我的问题好吗?
    上帝给您两只眼睛,您不多看一眼?

楼主别生气呀!可能2楼没看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