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到系统的输入阻抗和传感器匹配,如何匹配,有没有相关的设计原则?

楼主(2020-12-24):
在一块4层板,布有一整个采集系统,有模拟放大、数字采集、mcu。布好后,如何测量此系统的输入阻抗,如何做到系统的输入阻抗和传感器匹配,如何匹配,有没有相关的设计原则?

网友:
有个阻抗计算软件

网友:
这个论坛得到EDA工具箱里好像有个专门算阻抗的,见过,但是没用过

网友:
不知道您的模拟信号的频率多高,如果不高则不需要阻抗匹配。阻抗匹配可以用一些仿真软件计算PCB的阻抗。例如AppCAD。器件的阻抗可以通过手册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