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ui里面i,运算edit text的结果如何作为函数图像的常数

楼主(2020-12-24):
我需要画出y= m .* x的图像,这个m是edit text1/edit text2的结果。

A=str2num(get(handles.edit1,'string'));;V=str2num(get(handles.edit2,'string'));
m=A./V;
A1=str2num(m);
x=0:0.1:5;
y= A1.* x;
f1 = figure;
plot(x,y);

title();
xlabel('x');
ylabel('y');
grid on;

这么写一直报错,求助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你的A和V都已经转换为数值了,m也是数值,所以A1=str2num(m),这个语句应该就不用了吧
还有请记得呈现错误,这个也方便别人回答,毕竟你没有全部的程序也不能重复你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