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电路中电容的问题

楼主(2020-12-24):
单端反激开关电源中,开关管关断时,变压器初级的漏感会产生尖峰电压,用rc或者rcd吸收电路来吸收这个电压尖峰。一般吸收电容都是nf级别的耐高压电容,比如1nf/1kV。 (1)如果把吸收电容容值稍微取大,比如到2.2nf,吸收尖峰效果会不会更好? (2)由于电容电压不能突变,变化上会有滞后,如果吸收电容容值取的过大,是不是会导致尖峰电压有相移,以致于在开关管再次开通时,尖峰电压没有被消除,并且叠加在输入电压上,造成对开关管产生更大的电压应力?% d6 p( j, U' |

网友:
如果把吸收电容容值稍微取大,比如到2.2nf,吸收尖峰效果会不会更好?  会好一点,但不会好得很多。

网友:
    由于电容电压不能突变,变化上会有滞后,如果吸收电容容值取的过大,是不是会导致尖峰电压有相移,以致于在开关管再次开通时,尖峰电压没有被消除,并且叠加在输入电压上,造成?  不会对开关管产生更大的电压应力。

网友:
    RC吸收电路在反激开关电源中应用很少。  即使是RC吸收回路,也不会 “叠加在输入电压上,造成对开关管产生更大的电压应力”。开关管再次导通时,可能会使得开关管导通时存在一个电流尖峰(即使有也很小),但不会对开关管产生电压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