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C热敏电阻与NTC热敏电阻,哪个响应速度较快?

楼主(2020-12-24):
PTC热敏电阻与NTC热敏电阻,哪个响应速度较快?

网友:
    主要看你用在什么场合,阻值对应温度特性是反的

网友:
    这要分情况了,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NTC和PTC的特性是完全相反的,至于相应速度可以看下规格书会有详细的变化曲线,各家的工艺会有一些差别。还是建议从应用的角度去选型,相应速度不是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