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参数的疑问

楼主(2020-12-24):
如图片中红色方框所示,RS代表什么含义呢?谢谢!

网友A:
这也不是运放参数,而是测试运放参数时的测试条件。注意第二列标题是 TEST CONDITION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不是运放参数,而是测试运放参数时的测试条件。注意第二列标题是 TEST CONDITIONS。

    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这个参数对运放失调电压的测量影响大吗?或者说这个Rs是怎样影响运放失调电压的?? 之前看运放的失调电压,也一直没注意这个测试条件。

网友:
    “如图片中红色方框所示,RS代表什么含义呢?” 楼主,红框呢?是标注的RS那里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