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封装时是按照datasheet上推荐的焊盘尺寸设计,还是按照IPC-SM-782A的标准?

楼主(2020-12-24):
做封装时是按照datasheet上推荐的焊盘尺寸设计,还是按照IPC-SM-782A的标准?

网友:
两个应该一样吧

楼主:
2者有时会有一点差异,一般公司按哪个?

网友:
IPC-SM-782A已经过期了,你可以把它作为参考。画的时候按照datasheet. 还有就是你也可以参考你们公司之前的板子。

网友:
画的时候按照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