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局部开路失效分析案例分享

楼主(2020-12-24):
一、样品不良信息描述

一款某型号的16层板,经有铅回流工艺贴装后,出现局部网络
开路的失效现象,现对其开路原因进行排查和失效分析。
样品外观如下图1所示:

二、原因分析

2.1 微切片取样分析
      对上图1所示的PCBA “导通不良区域”进行取样制作微切片(垂直切片和水平切片),使用显微镜进行观察分析,排查PCB内部网络导通情况。通过观察后发现,在此不良区域,PCB板内部出现分层并伴随有PTH孔孔铜断裂的现象,具体分析结果如下图2所示:

图2可知,从垂直切片(1)的整体效果图可以看出,此板分层主要发生在L21层与L22层之间;从垂直切片(2)可知,分层现象发生在PP片与棕化面的结合界面处;从垂直切片(3)—(4)可知,PTH孔孔铜厚度为18—19μm左右,孔铜偏薄(小于25μm),且分层区域存在对钻交刀口位置孔铜断裂的现象,PTH孔内无树脂,存在塞孔空洞的现象。
      另外,从分层位置水平剥离图(5)—(6)可以明显的观察到,在分层位置处L21层棕化面上,有部分存在塞孔空洞树脂孔孔口周围,发现有物质溢出的现象,且溢出物质沿着孔口逐渐向外扩散,在孔口周围留下一圈圆形的痕迹。

2.2 分层界面SEM及EDS分析
      对L21层分层界面的棕化面及PTH孔口溢出物进行SEM观察和EDS元素分析,分析结果如下图3所示。

从图3中L21层棕化面的EDS元素分析结果可知,分层界面正常的棕化面主要含C、O、Cu三种元素,无其他异常元素。而部分树脂孔孔口附近的溢出物质经SEM放大3000倍后,外观表现为形状规则的多边形结晶颗粒形态,且这些结晶颗粒主要含有C、O、S、K、Cu等元素,因此,推断溢出物质中可能含有CuSO4等药水成分。

2.3 板材热膨胀系数分析
      PCB板使用的材料为某高Tg板材,使用TMA测试板材的固化度、CTE和PTE,根据IPC-TM-650标准方法进行检测,分析结果如下图4所示。

由图4的分析结果可知,板材固化度为ΔTg=2.68℃,表明固化完全;板材的实测CTE值为a1=59.65ppm/℃,a2=355.2ppm/℃(超过板材datasheet中提供的典型值260 ppm/℃),热膨胀百分比PTE=3.776%,超过IPC4101标准要求的3.5%。
2.4 板材吸水率测试
      使用TGA测试板材的吸水率,下图5为测试结果:

由上图可以看到,在经2遍回流后,板材实际吸水率为0.18%。
2.5 回流炉温曲线分析
     SMT贴装过程的回流炉温曲线如下图6所示:

从图6可知,回流曲线的峰值温度为212.0℃,液相线183℃以上时间为76.8S,为正常的有铅回流温度,未出现异常高温的情况。
2.6 分层过程模拟实验
2.6.1  热应力实验
      取1.0mm孔径的PTH孔区域,根据IPC-TM-650 2.6.8标准,进行热应力测试,然后进行切片分析,比较热应力前后孔铜的变化情况,分析结果如下图7所示:

从图7中可知,孔径为1.0mm的PTH孔,孔铜厚度大于42μm,铜厚满足工艺要求,孔铜无微裂纹现象;热应力测试后,PTH孔孔铜断裂,且断裂位置为对钻交刀口处。

2.6.2半孔实验
      在立体显微镜下对微切片加热至350℃,进行半孔实验,观察PTH孔在受热过程中,随温度持续升高孔铜发生变化的过程。在持续加热过程中,观察孔铜结果如下图8所示:

在半孔实验过程中,随着温度升高,PCB板逐渐膨胀,板材膨胀对孔铜产生拉伸应力作用,而且,在对钻交刀口位置或是孔铜最薄弱的位置处应力较集中。因此,随着持续加热,PCB内部树脂孔孔铜的变化过程为:“孔铜出现微裂纹→孔铜和树脂开始断裂→裂痕逐渐延伸至基材上→裂痕进一步扩大→PCBA分层→PTH孔开路”。

2.6.3 PCBA板其他区域PTH孔确认
      为了进一步验证PCB板其他区域的PTH孔,在回流焊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对“BGA区域”和“通孔区域”取样进行切片分析,分析结果如下图9所示:

通过上图9可知, BGA区域树脂塞孔饱满,无塞孔空洞,PCB内部未出现分层的现象,但“BGA区域”和“通孔区域”孔铜均有微裂纹,说明在回流焊接过程中,PCBA受热发生膨胀,对PTH孔孔铜产生拉伸应力,导致“BGA区域”和“通孔区域”均出现了微裂纹,而在PCBA的分层区域,孔铜裂纹较大,表现为开路不良的现象。

三、综合分析

  • PCBA内部部分区域发生分层和孔铜断裂现象,因而在电气性能上表现为导通不良;
  • 分层主要发生在L21层棕化面与PP片的结合界面处,且树脂塞孔存在有塞孔空洞的现象,同时,有部分树脂孔的孔口断面有CuSO4药水溢出残留的痕迹,这说明在分层之前,树脂孔内部存在有塞孔空洞,甚至在部分塞孔空洞内部残留有药水成分,在SMT回流过程中,;
  • 板材固化度为ΔTg=2.68℃,表明固化完全,PCBA板材吸水率为0.18%,说明此板经2遍无铅回流后吸水率为0.18%;
  • 且板材的实测CTE值为a1=59.65ppm/℃,a2=355.2ppm/℃(大于供应商给的参考值260 ppm/℃),PTE=3.776%;在回流焊受热过程中,板材CTE过大会导致PCBA板材快速膨胀,板材膨胀又对孔铜产生拉伸应力作用,而且,在对钻交刀口位置或是孔铜最薄弱的位置处应力较集中,因此,在“BGA区域”和“通孔区域”的孔铜出现微裂纹,同时,部分树脂孔中的塞孔气泡和残留药水成分因受热体积剧烈膨胀,从孔铜裂纹处溢出,使PCBA内部应力进一步增大,最终导致局部区域PP与棕化面之间发生分层和孔铜断裂的现象,导致出现“导通不良区域”;
  • 通过热应力和半孔实验模拟PCBA内部在受热过程中的膨胀变化过程,也进一步证明了由于板材CTE偏大,当持续受热时,PTH孔孔铜开始出现裂纹,并且逐渐扩大直至孔铜断裂,裂痕再逐渐延伸至基材上,最终导致分层爆板这样一个渐变的过程。

四、检测结论

(1)PCBA由于内部部分区域发生分层和孔铜断裂的现象,因而在电气性能上表现为导通不良;
(2)导致分层的主要原因为:板材CTE过大(超过datasheet给出的典型值),SMT回流焊接时,PCBA受热膨胀,对孔铜产生拉伸应力作用,导致PTH孔的对钻交刀口位置或是孔铜偏薄的位置出现微裂纹,并且逐渐扩大直至孔铜断裂,裂痕再逐渐延伸至基材上,最终导致分层爆板
(3)另外,部分树脂孔塞孔不良,存在塞孔空洞的现象,甚至在树脂孔空洞内残留有少量药水,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区域发生分层和孔铜断裂的风险,导致出现导通不良的失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