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串电容的差分走线,如何仿真TDR,TDT

楼主(2020-12-24):
比如pcie的TX,或者USB的TX的差分走线,怎么仿真TDR,TDT?

网友A:
    把电容两端的信号Merge成相同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容两端的信号Merge成相同的信号

多谢阿杜老师,能具体点吗?如何merge呢?

网友:
    在Net Manager面板中同时选中电容两端的信号后,单击右键,Merge Selected Nets

楼主:
    谢谢阿杜老师,可以仿真了,但是不知道结果是否合理,阻抗在电容哪里为啥忽然升高后又忽然下降? 仿真的是PCIETX0这对信号,芯片pin脚出来打过孔后是全在bottom层走线的,电容靠近金手指。电容模型是仿真TDR之前提前赋好的。图中,红色的为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