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想询问关于丝印交叉检测

楼主(2020-12-24):
丝印交叉检测,先想从字符下手txt,先用axlText2Lines再axlPolyFromDB后面接axlDBCreateShape生成图形,但是我做到生成图形之后,提取不到shape的polygon或者bBox信息...是不能够直接通过topRefShape = axlDBCreateShape() 然后再topRefShape ->bBox 或者polygon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密集一些的直接使用bbox那会大范围报错啊,做的时候发现poly看不到就只有个概念,所以先生成了shape,是 ...

    bBox可以设置overlap的clearance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控制是overlap 1mil,还是2mil亦或是3mil,这个都是可以设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是丝印的数量蛮多的,你大规模转换成shape,然后再处理shape,这些计算量足够你的程序卡住不动了 ...

    密集一些的直接使用bbox那会大范围报错啊,做的时候发现poly看不到就只有个概念,所以先生成了shape,是有想过生成shape卡顿,也知道这样时间复杂度很高,的确想尝试不生成shape,直接使用poly进行判断,那也是后续的事情了,现在单纯是想先进行判断先,但现在生成shape的情况下提取不到需要的poly或者bbox,也就进行不到下面的判断了,shape的得到的poly不是和shape是完全吻合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会多报一点问题,但是那也说明这些丝印很靠近了,人眼很难分辨出来的,修改一些他们间距也是正好的 ...

    还有一点是丝印的数量蛮多的,你大规模转换成shape,然后再处理shape,这些计算量足够你的程序卡住不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再者说了,丝印这个东西本身他们之间最好也要保持一定的间距,你如果一定要精度极高就失去了本意了。

    这样做会多报一点问题,但是那也说明这些丝印很靠近了,人眼很难分辨出来的,修改一些他们间距也是正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用shape不也是要通过bBox,这个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再者说了,丝印这个东西本身他们之间最好也要保持一定的间距,你如果一定要精度极高就失去了本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获取的bbox过大不准确,很容易误判

    你用shape不也是要通过bBox,这个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直接提取text的bbox,然后比对这个text与其它text的bbox在坐标上是否相交就可以了。不需要转换成shape ...

    直接获取的bbox过大不准确,很容易误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学习而不是直接用啊,制作者和用户是两码事,而且他们也不公开代码的啊

    那你直接提取text的bbox,然后比对这个text与其它text的bbox在坐标上是否相交就可以了。不需要转换成shape,再比较shape,这个很耗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不都有现成的,咋想出这么个招来检查丝印

    是学习而不是直接用啊,制作者和用户是两码事,而且他们也不公开代码的啊

网友A:
    网上不都有现成的,咋想出这么个招来检查丝印

楼主:
    直接对topRefShape->bBox得到的是nil,还是我在创建shape的时候传入的参数不对

楼主:
    已经做到像这个,给丝印附上shape,但是我怎样在通过shape去获取他的bBox和polygon进行判断呢